刚购进的GY401套装

楼主(2006-05-03):
小弟刚购进了一套GY401,包括9253数码舵机,准备装在36#机上,由于36#原装的尾舵机是小型的,那9253能装在36#机上吗?

网友:
小心烧毁电调。

网友:
我把9254装在了亚拓上,锁尾效果一级,呵呵

网友:
9253可以装在36号上
它的重量大,虽然锁尾性能一流,但飞行时间会缩短一分多钟。

网友A:
9254装在了亚拓上,是否由电调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254装在了亚拓上,是否由电调供电

9254最好就是加UBEC,要不然就断电摔给你看!9650就不用加UBEC!
顺便说一下好盈40A电调是带UBEC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9254最好就是加UBEC,要不然就断电摔给你看!9650就不用加UBEC!
顺便说一下好盈40A电调是带UBEC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用大型的数码舵机一定要加外置 BEC !

网友:
汗,我没加BEC,还好没有因为这个断电摔机

楼主:
那么我用的是好盈的剑神25A电调可以吗?就是这一个:

电机打算用450TH或460FX(西尔那种)

网友:
不用9253的话,这个电调还可以

楼主:
那我岂不是要用起码40A的电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