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障器的资料有人知道吗?

楼主(2006-05-03):
看过一个小学生的发明,一个手掌大一点的小车,上面有避障器.使车辆遇到障碍的时候可以转弯.
有人知道避障器的原理和资料吗?

网友A:
谈不到什么发明!好象就是一个光感应器,遇到障碍物就会沿单片机设定好的方向偏转角度 。

网友(2006-09-24):
要是不会弄就到商场里去买一个吧,大商场应该会有卖那种玩具。

网友:
然后把它拆了就行了。

网友B:
那种叫“懒人虫”的扫地机器人就是

网友C:
我在80年代末交通部科学研究院时搞过遥控遥感飞行器的地形跟随设备的试验,原理是通过检测地电场的强度来间接反映距地面的高度(地面电场强度为零,离地面距离越大负电场强度越高), 当时用的是消防报警的‘离子烟感传感器’改作传感器,其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对空气产生的电离电流与电场强度(等效高度)对应性线性不错,当时用气球悬挂和遥控伞翼机试验,对地面建筑、山体、供电线路均有包络性反映,只可惜当时单片机运算速度满足不了伺服系统控制速率的要求做罢。楼主提此议题这里权当抛砖引玉罢了。

网友D:
要的话要什么报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