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飞的菜鸟提问了!

楼主(2006-05-03):
请问翼龙是滑翔机吗?就是降落时关掉遥控器它可以自由滑翔降落吗?如果不是有这种4通的滑翔机吗?

新手,想购机,第一架!要价格便宜的,质量不会太惨的。请高手提醒一下还要购买什么备件。一共大概多钱。

米不多,诸位别吓跑我,新手3通的翼龙好还是4通的翼龙好?翼龙还有几个牌子(什么爱特和启迪,晕了)?谢谢诸位
了!

网友:
选什么机到不是很重要,最好有人能带你飞,能减少你不少损失

网友:
三通翼龙吧,我就是一个人摔会的,不过确实要人带才好,我是有些理论基础的。

网友:
我觉得,既然是新手..最好是先去买个4VF控.搞个模拟器来练练..至于飞机..可以直接用宝宝的2006练习机来飞.
个人的体会,没有玩模拟器之前我也是一个菜鸟,而且还有一个朋友带着回..但是没有用的.你会反映不过来的,
出手就栽的.翼龙也一样.都会栽的.
现在用了模拟器后,基本是可以一个人单飞宝宝的2006了..飞航线哈..

网友:
宝宝的2006, 是指的谁的什么飞机? 有没有图?

网友:
去买沧狼机机啦,不过买空机好,摇控就去要4VF的,电机电调电池,可以找傻猫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翼龙是滑翔机吗?就是降落时关掉遥控器它可以自由滑翔降落吗?如果不是有这种4通的滑翔机吗?

新手,想购机,第一架!要价格便宜的,质量不会太惨的。请高手提醒一下还要购买什么备件。 ...

1.翼龙3通道飞机是一款新手非常适合的入门遥控模型飞机,属于滑翔机类.所有的飞机都不可能做到关上遥控就能自主滑翔降落,要通过一定的操作控制才可以做到安全的降落和飞行的!4通道的翼龙也有不过我个人认为不太适合新手入门,厂家把4通道的翼龙已经定位为运动机,在操作上比3通道要难掌握些,飞行方式和操作方式也和3通道不一样.

2.米不多的话可以买套全套的翼龙3通道飞机,买的时候多买电池2组,浆几只就可以了,翼龙不是一般的耐摔哦,非常坚固别的部分基本不会坏的,在飞行之前做好加固就可以了!现在的价钱是380元一套,电池估计40-50元一组,浆5元一只.不过翼龙的电池设备质量不是很好,买到好的就很好用,买到不好的就不好用,这个要看各人的运气了,呵呵!但是好象现在的质量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了!

3.启迪的翼龙不太适合新手,因为是空机要需要自己再配设备上去,组装上新手对飞机了解的少会有一定困难.他们的比较适合有一定飞行经验对飞机有一定了解的人,而且不是全套的,配下来价钱有点高了.看楼主的情况最适合买台3通道的翼龙来作为入门飞机!耐摔,便宜,好飞!

4.楼上几位介绍的飞机都是非常不错的飞机,但是做为入门飞机我感觉不太适合,做为第二过渡机非常不错!翼龙的耐摔是这些飞机无法比的,新手不摔机又是不可能的.翼龙这种高翼台,大上反角的飞机,安定性真的是很好,不过也散失了一定的机动性能,但对新手来说机动性却是最不需要的,最需要的是非常简单和稳定的安定性能!

以上仅属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B:
bs98136 说的很详细,要3通翼龙就找我吧。全新飞行配置,¥380/套,邮费¥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翼龙3通道飞机是一款新手非常适合的入门遥控模型飞机,属于滑翔机类.所有的飞机都不可能做到关上遥控就能自主滑翔降落,要通过一定的操作控制才可以做到安全的降落和飞行的!4通道的翼龙也有不过我个人 ...

多谢bs98136同学的指点,万分感谢,五一这两天就想入手,邮购时间太长吧?天津不知哪里有卖的?在大胡同看见的都是玩具,老板压根不知道翼龙是什么,郁闷!
呆宝同学的翼龙是二代的低速机吗?在掏宝有店吗?请给个连接,另外想问一下支持支付宝吗?

再次感谢诸位同学的指教!多谢!

网友:
我没有掏宝店,不过你可以放心交易。
翼龙是3通II代机,配备480电机和教练接口(只是需要自己配根音频线做连接),飞机为艾特原装,8.4V 1000MAH原装电池,充电既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bs98136同学的指点,万分感谢,五一这两天就想入手,邮购时间太长吧?天津不知哪里有卖的?在大胡同看见的都是玩具,老板压根不知道翼龙是什么,郁闷!
呆宝同学的翼龙是二代的低速 ...

呆宝的信誉应该没有问题的,虽然我没有和他交易过和见过面,不过网上认识好久了希望下次有机会我去昆明的时候见个面,呵呵!
如果他 骗你的话,你在这里发贴大骂他就是了,呵呵!!

对了,电池要买就买9.6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翼龙3通道飞机是一款新手非常适合的入门遥控模型飞机,属于滑翔机类.所有的飞机都不可能做到关上遥控就能自主滑翔降落,要通过一定的操作控制才可以做到安全的降落和飞行的!4通道的翼龙也有不过我个人 ...

謝謝你的建議,我相信我會選擇翼龍3道的 ...

但我想問問, 在加固方面, 應該如何/在那麼去加固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bs98136 说的很详细,要3通翼龙就找我吧。全新飞行配置,¥380/套,邮费¥45。

我想問問, 可不可以寄到澳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