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调好后,在无风的室内,整个(5分钟)悬停过程中都不用打尾舵调整机身吗?

楼主(2006-05-03):
会锁得那么狠吗???
我的X400+GY400现在的情况是: 每半分钟要动动尾舵把机身方向调回来.
但飞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的陀螺是漂移问题,你在每一次起飞前都观察尾推看他有没有慢慢的向一个方向移动,要是有的话就通过控的微调来调到基本上没有为止!但这款陀螺仪还是会漂移的,特别是你换电池或电池电量减少时就会出现!但该款陀螺仪和RCE500一样都还可以用,飞航线还行!GY-401你要是不动尾巴的话就真的会一动不动,可能你等一个小时都还是没有漂移!还有就是当你不动尾舵的时候你用外力想让它动都困难
PS:陀螺仪对温度,湿度和电压比较敏感,陀螺仪的补偿电路做得不好就会飘给你看!当然401和400的区别远不止这些,还有它的速度和支持数码舵机也是GY401的优势之一!

楼主:
看来以后要搞一个GY401来用了! RCE500是舵机吧?

网友:
REC500是陀螺仪(亚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