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航LAMA2

楼主(2006-05-03):
晚上刚回宿舍,来了兴子,去楼下飞了一把小LAMA。
不错,2级风还能飞很稳,航线也行,最高飞到4层楼。3级阵风时猛偏一下很难控制

加装了两个夜航闪光灯,换装了尾桨金属升级件

网友A:
請問一下什麼是尾桨金属升级件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LAMA2尾桨金属升级件是指什麼..在什麼地方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LAMA2尾桨金属升级件是指什麼..在什麼地方有啊...

呵呵,自己做的

网友:
这东西能在2及风里飞的很好,水平就是高呀!!!!!!!!!!我的就不行了有点风就是飘,风大了打舵都修正不过来............

网友:
夜航灯?上图来看看?

网友:
是呀!拉马的抗风能力不行的

网友:
遥控模型是玩具

450 SE也是玩具

LAMA就太玩具、太玩具了......

楼主:
摔掉了。
五一和tshh出去飞的时候我把lama炸了。原因见正文:)

楼主:
开始的时候风不大,2级,所以飞得比较大胆,放得比较高。可是飞了几分钟就开始刮大风了,大概3-4级的样子(最近我的RP不低啊,老天爷不知道?过两天请他出去撮一顿),结果机机开始有些不听控制了,tshh要我把飞机降下来,可是难啊,还好第一次是安全降落了。
可是第二次遇到相同的情况就出现意外了,在降落的过程中风太大,为了稳住机机俯仰舵量我给了最大,AB桨就打到了,飞机从5-6米的高度直接摔到草地上,好在基本没什么损失。
继续飞。下文分解......

楼主:
(表情好密啊)
再飞,不错,微风下还是很稳。......又遇到相同情况,AB桨又撞一块了,又是飞机下坠,还没等它摔到地面上AB两层桨就都被摔直了,带来了一些动力,但没有逆转可怜的LAMA的命运...

楼主:
结论:
    LAMA不适合于在3级以上大风天气在户外飞行;户外最好选择在草坪上空放飞爱姬。
    对LAMA这样别致的入门级娱乐机,我们还是要好好保护她的,怎么说她都算我见过的廉价机中的精品了。
注:LAMA摔了,改飞450。

网友:
呵呵!我也好好保护她,晾在一边好久没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