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啊。急啊??

楼主(2006-05-03):
我有一套G2的模拟器(4张光盘+1根模拟线1端是大S端口和另1锻并口)。第1是我用的是雷鸟3的控是小PS2的6针端口无法接模拟线大S端口不知道怎么办。是否可以自己拿鼠标PS2的线做一根。第2是怎样在雷鸟3的控挑出。信号线和接地线???

网友:
雷鸟3的S端口没有信号输出,要DIY

或者用PPJOY吧...

楼主:
为什么接地线是1根针。而信号线是2根针啊??信号线2根针我怎么接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接地线是1根针。而信号线是2根针啊??信号线2根针我怎么接出来啊??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是两根,它后面是并联的嘛,你随便用一根就可以了。

音频输出参考其它贴吧,我只是试验过而已。

网友:
呵呵,我的是2 3并。。。

反正它1端接二极管到IC,1端接发射电路到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