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坏了,准备长点舵机的知识,大家进来帮帮我,共同学 ...
舵机坏了,准备长点舵机的知识,大家进来帮帮我,共同学习。

楼主(2006-05-03):
先不管数码
舵机
,先问问大众的
1。舵机的N克指的是舵机的重量吗?是越打越好吗?
2。不同重量的舵机可以互用吗?
3。平时应该注意点什么来保护舵机,我的Cupid两个舵机全部扫齿。。。。都是那个最小的和
电机
直接相连的那个。。。郁闷。。。
感谢

网友A:
1。是指舵机重量,并不是越大越好,是根据模型来的需要要定的,像油机一般用20克以上的舵机,电动模型一般用10克以下的舵机,大一点用10克多的。一般来讲比较重的舵机会力量比较大,适合大型的飞机。
2。可以混用,我以前飞油机,用了三个普通的3003舵机,40克的。同时用了一个9克的小舵机拉发动机的油门。
3。不要让舵机过载运行,或受到突然的撞击力。这样会比较耐用。

楼主:
能否解释一下虚位的概念。。

网友B:
虚位:简单的来说,就是在舵机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转舵机的转盘或摇比,能转动的角度的大小(不带动齿轮旋转)。好的舵机,都是几乎不动的,就是没有一点间隙的。
不知道解释的清不清楚。

网友C:
HOHO学知识咯
楼上的我懂了,别人应该也听的懂

网友C:
就是舵机的精确度,或者说是虚伪=误差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