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看看,这个飞机用什么动力组合适?

楼主(2006-05-03):
陆海空的kx15级塞斯那

楼主:
翼展:1200mm 发动机:15-21或无刷电机 起飞重量:1100g

楼主:
想用的电的来飞?用什么无刷?多大电调?什么电池?

网友:
漂亮啊,机机多钱,要是我就用油机.12-25都可以.

网友A:
30A无刷电调,银燕2215电机(2215以上级别的更好),使用1047的浆,估计推重比值为0.53,如果电机用2215以上级别的就更好了~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A无刷电调,银燕2215电机(2215以上级别的更好),使用1047的浆,估计推重比值为0.53,如果电机用2215以上级别的就更好了~  (仅供参考)

电调、电机和电池都有图吗?给我推荐一个具体的型号?动力当然大点好啊!桨用1047,是直驱还是减速啊?

网友:
起飞重量:1100g 是空鸡重量吗? 这个上单翼可以考虑用无刷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