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6号机改无刷

楼主(2006-05-03):
直接用36号机原配的接收机(带有刷电调),用第3通电接无刷电调,但只运转了一下便停止工作,后接有刷
电机
,电机也不转,其他通道正常,有誰知道这是什么回事,可以这样用吗?谢谢。

网友A:
这怎么能用啊。无刷电调要驱动无刷电机。怎么能驱动有刷电机呢。

网友B:
是不是BEC插头方向插反了 原装可以改无刷的 我改无刷后 直接用原装电池驱动无刷电机 轻松起飞 不过那个电池只能飞1分钟左右 等哩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