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OPTIC6通CCPM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6-05-03):
在NORMAL模式下,PITCH曲线的第一点必须要设置成0%三个
舵机
的动作才正常,否则推油门的时候PITCH会先减小然后再增加!?5个点全部设成50%PITCH本应该不动吧,可推油门经过中点位置后PITCH会先减小一点,然后马上又归位了,怪!切换到IDLE1模式便无此现象,推油门PITCH会连续增加。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不会的~~~你要先调号舵片,三个保持平行,这个通过调节中立点来定!然后连杆,保持斜盘水平,

楼主:
谢谢!可我是先通电让舵机回中后才连上连杆的呀,并且斜盘调成了水平。奇怪的是NORMAL和IDLE1模式都设成相同参数时(螺距都设成定值),推油门IDLE螺距不动,正常。NORMAL还是过中点后先减小又恢复,然后继续增加,不爽,急呀!

网友A:
一般来说,norl的螺距都是大概40%~50%开始的,我想那个螺距的默认重点不一定是50%的.所以你就按照 45% 65% 80% 90% 100% 设置mor的螺距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