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型MOSFET怎么关不断?!!

楼主(2006-05-03):
今天在电子市场上买了几个P型的MOSFET,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完全关断!
当给0电压时,亮一点,给高电平时却只暗一些,不能完全关断! 负载用的一个灯泡。
型号是:IRF9630

网友A:
查一下规格书,看看是不是有漏电流?

网友B:
高电平要给电源电压哦,不是 CPU 的 “1”

楼主:
我看不像是漏电流!还能驱动灯泡! 暗的时候最多减少了15%的亮度。
这个电压我加的很大了,不已不是CPU的“1”了。有7~8V了,应该足够了吧。
不会是被静电搞坏了吧!

网友C:
9630栅压要大于10V。

楼主:
5,6V也够导通了,是我接错了,按N型的接的,把续流二极管导通了,所以不能关断。

网友D:
就是吗?
9630是增强型的FET啊
带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