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VF在没有晶体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发射频段

楼主(2006-05-04):
早先手上有个一直用来飞G2和XTR的T4VF发射机,没有晶体的
我现在想配个接收机和晶体跑跑车跑跑船,我记得晶体好像分72M,40M....的,不同频段是不能够混着用的吧?
我要怎么才能确定它原来是用晶体的频率呢?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先看遥控是什么频段的,上面有标,你再找一个相同频段的接收和一对相同频段和频点的晶体.

楼主:
4VF是标在插拔晶体的那个小盖子上边的
现在没有晶体,那个小盖子也没有了,自然也就看不到了。。。

前几天把壳子打开了,不知道能不能从内部的PCB板上找到频段的标记

楼主:
天啊,我实在是太笨了。。。。。。
原来前面板上就标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啊,我实在是太笨了。。。。。。
原来前面板上就标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