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用KV3500的无刷做动力合适吗?

楼主(2006-05-04):
打算做条小虾艇。手头有一个3500KV值的无刷
电机
。不知道KV值是否太高了。如果要用的话,配多大浆比较合适呢?(半浸奖和全浸奖分别用多大??)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什么级别的....
B28?B36?

网友B:
用在虾上,这个kv值没问题,主要问题是你的电机如nerv所说,是380,还是540的,380我想只能玩40cm的虾,带30的桨, 540的可以玩60-70cm的虾,用35的桨

网友C:
上面都错啦~~B28 3500KV 带直径40噶桨系好慢噶~~40左右噶虾应该用B36电机 4500KV带X436桨

楼主:
我的是B2040,应该是380级别吧。 对于浆应该还有全浸浆和半浸浆的区别,是吗?

网友C:
2040是280级别的B28才是380级B36是540级但输出功率是有刷电机不能比的,用2040电机跑速度船的话穿的尺寸要控制在300MM内,桨直接控制在30MM左右要用高KV值比如4500~电池最还用锂聚合物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