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电配铃铛

楼主(2006-05-04):
我用2/3A,1100毫安,8.4伏氢电配铃铛2408-21不理想,轻推油门,开始动力可以,几秒后动力自动下降,重新推右门,同样情况出现。氢电放电电流不够大?还是电压下降得快?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你的电机带多大桨?

有十几A电流的话,电池性能稍差就不行了。

网友:
同感。。。感觉用8.4v1000ma电池带2408-21-7060还没有用380-7040直趋有力

网友:
搂主:“氢电”配无刷电机。“氢电”要9。6伏以上(8节以上的电池组)才行。
以我的翼龙为例:9。6伏1100毫安时镍氢电池组。普及无刷套装。全动力才10分钟不到。

网友:
是放电电流不行。我也遇见过。改用好一点的电池就行了。
兄弟改天一起飞啊

网友:
和你的电池有关,我一开始用的翼龙1000毫安8.4伏的电池最大动力时间只有3分钟,幸亏卖电池的老板不错,让我调,十块电池中才挑出两块,每块最大放电时间是7分钟,动力一直最大,时间差不多时,动力明显的降下来了,再推油门动力也不大了,电池不错.还有就是你的浆配的可能不对,负载过大.我的配置参考一下:8.4伏1000毫安电池.2409-18电机,用1047浆时拉力在350克-400克之间,用再小的浆时,因电池电压只有8.4伏,转速也就那麽高,拉力不行.现在我用这套配置飞微风2005,总重590克,飞起来太悠闲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 2408-21 ,不过我配的是 11.1V 锂电、8*6 的桨,动力很足!

网友:
原来我是一直用9.6v800mha的氢电带内转无刷1047桨飞kt3d,动力可以吊机一段时间的。比我想象的要好。不过现在换装了锂电,比较才发现两种电池的性能不是一个等级阿

网友:
~~~~

2408-21  8043 11V ~~~~~~动力足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