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极内转子该如何绕?磁钢该用几极?有图

楼主(2006-05-04):
刚刚找了个的内转子铁芯,想用来绕内转子,不知该如何绕线,也不知内转子的磁钢该用几极的?知道的帮忙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呀,你最好找西尔

楼主:
转速版主,西尔。。。帮帮忙啊!

网友:
我只会CAD,不知道这样做图片。呵呵……

楼主:
各们大侠帮帮忙啊!

楼主:
继续各们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现在的外传子马达超级的便宜,自己作出的马达,质量能赶上专业厂家吗?
如果只是感兴趣,那倒无所谓。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只要内转子的,况且有现成的12极的铁芯,比较大的,我想用它绕个大的内转子,看看能上什么转速和功率,做做试验看能不能用来做无刷的电主轴。可惜没有哪位大侠告诉我该怎么绕线,和内转子用几极的磁钢!哎。。。

楼主:
继续请求各位指点!

楼主:
继续请求各位指点! 一直等到高人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找了个的内转子铁芯,想用来绕内转子,不知该如何绕线,也不知内转子的磁钢该用几极的?知道的帮忙告诉一下!谢谢!

试试下图的绕法:

成品内转子磁钢一般都是一个整体,好像是两极的。

如果自己粘磁钢,(按图中定子的绕法)最好粘14极(片),若粘不下,就粘10片试试看............

楼主:
万分感谢楼上版主!!!还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磁钢越少转速越高,但功率要小。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楼上版主!!!还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磁钢越少转速越高,但功率要小。
谢谢!谢谢!

Yes!

楼主:
谢谢!又长知识了!

网友:
谢谢,又学了一样

网友:
大的磁钢不好买,固定也是一个问题,高转速如重心不平衡磁钢会甩掉,最好能搞到一体的磁钢

网友:
一体的磁钢如果做成多极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