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06-05-04):
今天装好机接调试,
电机
一转,电调长鸣!

网友A:
什么配置,报出来才好帮你判断.

楼主:
亚托420电机配14T齿轮+好盈25A电调

网友A:
用420电机要用高进角和正常启动.最好用11T,或者13T的齿轮.齿轮间隙要调好,太紧会卡死.

网友B:
楼主,您好
亚拓电机2800KV至3200KV建议悬停时用13T或3D特技用15T的马达齿
如果是3550KV建议悬停时用11T或3D特技用13T的马达齿
在安装上,请注意大齿盘与马达齿的间隙,太紧会造成马达运转不顺高电流
太松会造成扫齿动力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