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先毫大脚如何改电启动?

楼主(2006-05-04):
先毫大脚如何改电启动?请改过的大侠指教一下.我的车不知什么原因很易死火,特别是猛加油的时候.打火打到很烦.

网友A:
你的纤毫发动机是单油针的还是带付油针的?

楼主:
见到有一个主油针,另外一个调台速带弹王的螺丝,应该没有副油针吧,热车时更难打火.有时简直打不着.

网友A:
这个机器是单油针的。你用的什么油?是%几的。天气热了最好用20%以上的油。热车时打不着是因为温度太高了。你稍微等会再启动可能会好点。

楼主:
我用颠峰15%,发动机经常死火,从来不会烧完一箱油不死火的,其它发动机是这样的吗?可否换大一点发动机?

网友A:
这个主要是你的发动机温度过高了。这种单油针的机器比较难调好,你可以尝试放点主油针,看温度能不能下来。有条件换个稍微好点的发动机当然更好了。我原来的纤毫大脚我换的台湾中阳18的机器,还不错。

楼主:
原来还有一个螺丝调油针的,苔速的螺丝跟这个也是调化油器入气口的油针,但被我调乱了,请问风门关小到苔速时,顺时针上紧这个螺丝后,要逆时针退几圈?

网友B: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