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的震动电机电刷坏了怎么修?

楼主(2006-05-05):
烧断了,我把两只刷都拆了,用什么替代好?我用铜片替代试了一下,不行,太硬了,转速低了,声音也很大。

网友A:
修个鬼啊,直接去买个新的,电子市场大把,1块钱一个。。。

网友B:
薄的磷铜片试试看。

网友C:
用一根细钢丝啊!

网友D:
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E:
有那时间您可以赚几十个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