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发起一个讨论-倡导节电

楼主(2006-05-05):
各位设计的都是快船,也是耗电大户,在强调节约能源的今天,是否搞一个跑得距离最远的船呢,
假设
电池
是8节的,容量也规定下来
大家比一下,看看谁跑的最远

网友A:
速度慢~船受的航行阻力反而會比較大~

网友B:
楼主玩帆船就好啦....

网友C:
可以在上面加个帆吗?~我8个电池都用来做接收电了~放在江里面慢慢走~看你晕不?

网友D:
到水里面跑一天的船

网友B:
发射机会没电的.....

网友E:
原帖由
nerv
于 2006-5-5 13:55 发表
发射机会没电的.....
那不容易,用只12V的电瓶做外接电源,发射机用电的问题也解决了,跑船只需要带一组动力电做的接收电,一个发射机电瓶,连续玩玩一天应该是没问了,超省电。就看人先没劲,还是设备先没电,人和设备谁能坚持得更久。

网友C:
其实楼主的提议很有趣,建议规定一个船体,电机,电池只能用8个1\3AA150MAH的~看谁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