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晶体有极性的吗

楼主(2006-05-05):
```插错了会烧不?

网友A:
回复!
晶体没有极性的,不存在插错了也不会烧啦!除非两极直接接电源或是晶体摔过可能会损坏.

网友B:
晶体直接接电源还能烧了?!!!!
不振的时候阻抗正无穷吧。

网友C:
没有极性。

网友D:
不会烧的。直流电对它没有作用的。

网友E:
不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