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配件问题~〉〉〉〉〉〉》务必帮忙 ...
请教《〈〈〈〈〈〈〈配件问题~〉〉〉〉〉〉》务必帮忙吼~在此谢过

楼主(2006-05-05):
请问购机后哪些部件是容易摔坏和出问题的~要另购哪些配件啊?我的的XLCCPM的~新430LF+35A+GY401+H6通遥控+H56的!!!!!!!!!!!!

网友A:
大齿盘,尾桨,大桨,横轴,主轴,尾轴.尾管(能自己修理),11mm钻头(修理尾管用),H56的齿轮.急救包等.还有3*8*3的轴承若干,685轴承若干.
最好先练习好模拟器在上真机操作,可以省很多米.
刚开始飞装练习架可以省掉不少买大桨的钱.

楼主:
在此谢过~!
在此谢过~!!!

网友B:
哈哈,我的450xl还没有飞起来呢。。。没有电池!

网友C:
横轴,主轴能修?我每次断桨就换了扔了啊

网友D:
每次摔机只要大浆一坏 基本上主横轴就玩完了

楼主:
我顶!!请问各位大大我这样的配置算不算合理啊?《遥控是无钱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