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1陀螺仪 高速不能锁尾,请教!!!

楼主(2006-05-05):
HIROBO 50机器,601陀螺,出现悬停时锁尾正常,飞行档和3D档
发动机
高速旋转时不能锁尾,机头向右漂移,旋转大约每秒20度左右,调整中心点不能解决,检查离合器,单项轴承正常。请各位大侠帮助,感谢了。

网友A:
尾旋翼的攻角中立时正确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
这个问题是解决了,通过2个途径:清洁主轴单项轴承;重新设定尾舵中心点。

网友B:
重新设定尾舵中心点
重新设定尾舵中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