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

楼主(2006-05-05):
我才买了架HIROBO的共浆小电直,现在飞的时候感觉右转向不是特别的灵活,但也可以转向,但跟左转向比起来就差的远了,才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因为没有飞过电直,所以也不清楚是不是买回来就是哪个样子,前几天飞了下就感觉到右转向不是很灵活了,不知道是不是飞机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希望各位兄弟姐妹们帮帮我,谢谢拉.

网友:
是不是一直要频繁的修整尾舵?

楼主:
不是的,是转向不是很灵敏,按左转向的时候,飞机马上就能转,但按右转向的时候感觉反映迟钝,而且转向的速度明显的比左转向要慢.

网友:
没玩过共轴的,帮顶一下。应该跟LAMA差不多的,有玩过LAMA的模友给解释解释。

网友:
共轴两边应该都差不多,你是不是在有风的地方飞的?找个没风的地方再试一下

楼主:
不是风的问题,我是在我们家里面飞的

网友:
楼主所说的右转向,是指右副翼,还是右尾舵???

楼主:
我是新手,右副翼和右尾舵分不清楚,只知道是原地的那种转向,麻烦各位朋友多多指点

网友:
可能是陀螺问题

可能是陀螺灵敏度没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没事,都那样,接着练吧

网友:
我告诉你。

引用 楼主:
我才买了架HIROBO的共浆小电直,现在飞的时候感觉右转向不是特别的灵活,但也可以转向,但跟左转向比起来就差的远了,才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因为没有飞过电直,所以也不清楚是不是买回来就是哪个样子,前几天飞了下就感觉到 ...

是因为上面的桨还连接有平衡锤,所以逆时针的力矩较大。使左转向(逆时针)比右转向需要更小的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