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好盈电调问题,好盈科技请进

楼主(2006-05-05):
好盈ESC-25A-GHV1.1無刷電調,接上电时,发出声音符"123"(每声之间的间隔时间为2秒),就是无法通过自检,来回都发出声音符"123",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没有开发射机吗?在两秒内先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推到最小。让电调识别一下油门行程。

楼主:
没用,不论任何怎样操作,就是一样发出声音符"123"

网友:
没有识别油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盈ESC-25A-GHV1.1無刷電調,接上电时,发出声音符"123"(每声之间的间隔时间为2秒),就是无法通过自检,来回都发出声音符"123",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校调一下油门行程,试试:
打开遥控器----将油门打最大----电调接电池---听到“哆人咪”--然后再听到 “哔-哔” ,将油门打到最低---会听到一长音“哔”,然后开始凑乐---OK 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调一下油门行程,试试:
打开遥控器----将油门打最大----电调接电池---听到“哆人咪”--然后再听到 “哔-哔” ,将油门打到最低---会听到一长音“哔”,然后开始凑乐---OK 可以飞了。

根本没有反应,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没有反应,还是老样子.

你是用什么遥控器的? 上次我用36#的遥控器搞亚托35A电调无法进入设定模式 后来换个遥控器试下就可以咯

网友:
请寄给经销商更换,或直接寄给我们维修,我们会很快处理好的,这个问题,还真是怪了,第一次听说。

网友B:
楼主请说明你用的是什么遥控,我也试过用 36# 的遥控加好盈的电调不能进入设置选项,用其他的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说明你用的是什么遥控,我也试过用 36# 的遥控加好盈的电调不能进入设置选项,用其他的就没有问题。

应该不是遥控问题,因我在其它模友机上(不同遥控)试来还是一样,现已寄回好盈科技,麻烦让他查什么原因了.

网友:
36的控有保护
要在通电的一瞬间(1秒以内)把油门到最大
可以进如设定模式

楼主:
多谢各位楼主的关心和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在此还是要多谢好盈科技的热情服务,如好盈电调有问题还是请好盈科技解决为好,这样才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