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电直有没有尾浆推力不够的情况(非尾电机版)

楼主(2006-05-05):
我的37号尾浆螺距打到头也只能让机身勉强右旋。通过减小悬停螺距增大油门以增加尾浆转速的方法好像没有什么明显效果,估计主浆转速跟着提高后反扭力也提高了,该怎么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37号尾浆螺距打到头也只能让机身勉强右旋。通过减小悬停螺距增大油门以增加尾浆转速的方法好像没有什么明显效果,估计主浆转速跟着提高后反扭力也提高了,该怎么调呢?

换陀螺仪吧!

网友:
我是401,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X400,240陀螺

网友A:
把主旋翼上的灰尘檫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主旋翼上的灰尘檫干净!

昏倒!!!还不如说把泥巴磕干净,再把主旋翼挖空呢,哈哈!

网友:
换支长尾桨轴试试?

网友:
首先看看皮带有没有松,如果没有再检查尾桨夹中连跟尾轴有没有松,如果没有,把螺距再调小些,如果还是不行,就请楼下的来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37号尾浆螺距打到头也只能让机身勉强右旋。通过减小悬停螺距增大油门以增加尾浆转速的方法好像没有什么明显效果,估计主浆转速跟着提高后反扭力也提高了,该怎么调呢?

小罗距高转,和大罗低转,扭力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增加了尾桨同角度的控制力.如果你的尾桨行程到底还无法抵消扭转,估计是有打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