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楼主(2006-05-06):
我的铃铛空转时好好的,可是装桨以后转几圈就转不动了?请老鸟指教!最后一次飞时用1047飞了会

网友A:
发射开机,拔电调电池接头,关发射,接电调电池接头,开发射。如果还是不行,重复以上动作,即可。

网友B:
3楼的很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可能是电机和电调的连接处脱焊了,注意检察!!我的今天也是这样的问题,检察后发现就是脱焊了!

楼主:
确实是烧了,有一跟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