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电调出了问题

楼主(2006-05-06):
今天在家调飞机不知道怎么弄的电调突然除了毛病,原来是1221的唱歌现在都是1111的唱歌,什么问题有哪位老鸟可以帮忙解释下啊?
谢谢拉

网友:
把油门和微调全关了试试。

网友A:
樓主

電調的記憶突然消失,主要有可能是
1.電池與電調在接通瞬間的脈衝
2.電波干擾

另外
電調在設定時,是否注意到油門曲線
如果油門曲線設定較為低點時
電調在判斷時,會有誤判的情況

還想請問您,您的電調是否可以接受從新設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電調的記憶突然消失,主要有可能是
1.電池與電調在接通瞬間的脈衝
2.電波干擾

另外
電調在設定時,是否注意到油門曲線
如果油門曲線設定較為低點時
電調在判斷時,會有誤判的情況

還想請 ...

谢谢CHI的提醒我会仔细看看再回答你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