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黑鹰 CCPM+皮带版+全新轴承版(UP011)的配置怎样?

楼主(2006-05-06):
请教高手:

    潜水好几个月,想选购一架黑鹰,CCPM+皮带版+全新轴承版(UP011)的配置怎样?

我已经准备了如下的其他设备

1:好盈28A电调(第一代的)

2:西尔模型的三轴外传子马达kv 2800,11T, 55g,轴径2.3mm

3::telebee锁尾功能的陀螺仪

4:三个深圳辉盛的全新9克舵机

5:1900mah, 10C,11.1V的ele电池
6:遥控器 futaba 6EXHP(支持CCPM模式)

俺以前只飞过固定翼,为了飞电直,在G3 和acrofly模拟器上先模拟飞了一个多月(俺怕一上手飞机就嘴啃泥载下来)。 不知这样准备是否充分?

另外再请教一下,HP03-U008NEW(含刹车盘,平衡座,换向器)在减少虚位和精确控制方面,有多大作用?

网友:
陀螺仪最好还是用gy401,不然会很惨

楼主:
有人说GY401没有数码舵机的配合,等于白搭!

网友A:
我的黑鹰是RCE500+56,用着也挺好,没什么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黑鹰是RCE500+56,用着也挺好,没什么惨的


请教RCE500+56是什么含义?

网友:
楼主这配置,3D都足够了。

GY401不至于那么神奇,TELEBEE也不是那么不堪,更多的还是在于个人的技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RCE500+56是什么含义?

RCE500是陀螺仪,56Hitec HS-56HBHS-56HB微型高精度高速大扭矩司服机(9g)

楼主的配置不错,已经够用的了,我的配置和搂住差不多。黑鹰的性能不错,性价比也高

网友B:
HP03-U008NEW在减少虚位和精确控制方面(平衡座)起到不少作用,刹车盘感觉是比较实用的设计。换向器变成可调节式的是对高手很有用的。菜鸟就无所谓了,就像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03-U008NEW在减少虚位和精确控制方面(平衡座)起到不少作用,刹车盘感觉是比较实用的设计。换向器变成可调节式的是对高手很有用的。菜鸟就无所谓了,就像我


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E500是陀螺仪,56Hitec HS-56HBHS-56HB微型高精度高速大扭矩司服机(9g)

楼主的配置不错,已经够用的了,我的配置和搂住差不多。黑鹰的性能不错,性价比也高

网友:
telebee锁尾功能的陀螺仪最大的缺点是几乎每次都要调中点。

telebee锁尾功能的陀螺仪最大的缺点是几乎每次都要调中点。性能是比GY401差上很多的,但没法子,谁让telebee的性能本来就和GY401有一段距离,再加上原配S9253或S9254比那些55、56强太多了,而且不容易扫齿,这样一来的性能上的差距确实很大。不过这类的锁尾陀螺仪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相对GY401比较便宜,用于小电直一般悬停、航线飞行也足够了,用时比较麻烦就是了。

楼主:
请教zy791128:怎样调 telebee的中点?

网友:
重力点很好条的,加我的网站上有,也可以在论坛搜一下帖子。

网友:
如果气温不是太冷或太热,telebee也不错的

中立点变化的问题一个是调整,另一个是温度影响。
调整好说,我觉得telebee对温度敏感一些。但是一般的航线飞行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