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西门子变频器怎么接线.先谢了.

楼主(2006-05-06):
高手帮我看看西门子变频器怎么接线.先谢了.报酬是帮你找到便宜的丝杆.

楼主:
引用 楼主:
高手帮我看看西门子变频器怎么接线.先谢了.报酬是帮你找到便宜的丝杆.

网友:
变频器一般是:三项电源的输入为R、S、T 输出为U、V、W。一般功率大点的还要求接制动电阻。接在B1、B2上。好象就是你图里的B+、B-。 别的没什么特别的了。
    哦,还有一些开关量或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口,一般不怎么用。PE是接地端
    如果是2项的输入,好象只接R、 S 就可以了。

有问题尽管问,我就是设计这方面产品的。呵呵呵呵,有点吹牛的感觉了。

楼主:
谢谢楼上又请教个问题,还有4根线不知是什么,红,兰,王。棕是用什么的。是西门子的,750W输入是230V的是不是220V的?4个接线柱怎么接。L1   L/L2    N/L3    PE地线。这4个不知接法。

网友:
西门子变频器的接线并不是太难,难的是程序和参数设置。具体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详细请到西门子网站查找: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s/sd/
请问你能找到便宜的20X500mm或18X500mm带滚珠轴承的丝杆吗?我想要几根。如果有,请报个价到:
gxylxiaoge@163.com。谢谢!

网友:
你看下基本原理图吧。因为厂家定义的不太一样,所以只能从原理图去看了。我看你的图片L1L2好象是电源的样子。不过,控制器上的电源是单独的哦,哪个PE地是单独接的,不要跟电源混淆了。其他的L 好象应该是接电抗用的。如果不接的话,对照了原理短路了就行。千万对照原理搞明白哦。不然烧你没商量!!

网友:
楼楼上正解,还是原厂资料最正确。

楼主:
第一层板接有兰--红---王---棕--4根线.
第二层板有4个接线柱,图上接有黑,兰二根线.板上写有L1--L\L2---N\L3---PE地.
第三层板有7个接线柱,图上接有红.王.兰线,板上写有B+--B---W--V--U--地
请告知220V接在那二个接线柱.

网友:
建议你还是到楼上介绍的站上查一下具体的说明书,变频器不是接线就能用,还有很多参数的设置

楼主:
j是也.不是接好线就能用的,我到楼上介绍的站上查了一下,就是没有接线图,和使用说明书.谁有变频器说明书给我一份,也可卖给我.楼上现在在做什么玩?

网友:
把变频器的订货号告诉我,看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
呵呵!750W的功率不大,可接单相的220V也可拉三相的220V,但国内的电源都是AC220V所以只能接(L1--L\L2---N\)也就是L和N,L代表火线N代表地线,但是接反没关系的,U、V、W是输出到三相的220V电机。接三相的380V电功率会下降许多(大概原功率的1/3)。另外最主要的是找到控制转速的电位器接线端,一般是三个。还有控制正反的接线(应该在图中的有20个接线端子当中找)。关于参数设置简单应用可以不设。
最后,变频器可不是步进驱动器,接线不能随边试啊,要不真的是烧你没商量!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请看变频器商标.

谢谢楼上二位.请看变频器商标.

网友:
有电子档的说明书,我传给你,上图上面的是三肯的1.5KW,下面的才是西门子0.75KW的。我有西门子的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下图。

...

请问各位大侠和高手:我有一台日本松下变频器输入电压100伏输出230伏三相的,输入能接在220伏上吗?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和高手:我有一台日本松下变频器输入电压100伏输出230伏三相的,输入能接在220伏上吗?

网友:
当然不能了。你找个220V转110V变压器吧,但我估计原来变频器上应该有110、220的转换开关。也可能没有你找找。

楼主:
谢谢XXFF兄的图,如果有要我帮忙的请告知,以上跟过贴的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帮忙办到.谢谢大家,变频器的数码管已亮,但还不知怎么用.三肯的数码管会闪但不知怎么用.
  我也有一个东子的110V的我接了三相电,里面电容多坏了.

网友:
找一个大于4.7KΩ的可变电阻器,两端分别接1、2接线端,中间抽头接3接线端,然后把2、4接线端短接。调电位器可用于改变转速。(最下面的图)

网友:
翻翻手册吧,还要设置一些参数,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
要多少米啊................

楼主:
100多只是不知好坏,没有面板,只能自已玩玩,以前不认识变频器,买个来学习学习.

网友:
你发的图上不是有面板吗(操作器),这种变频器是带内置操作器,用于设置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多只是不知好坏,没有面板,只能自已玩玩,以前不认识变频器,买个来学习学习.

没有壳体吧?图片中有操作面板已经算完整了,数码管会闪烁说明电源已经接对,按∧∨操控键数码显示有符号反应吗?还是要找本同型号的说明书,参照要求拨弄拨弄可能是好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多只是不知好坏,没有面板,只能自已玩玩,以前不认识变频器,买个来学习学习.

你爽了,要是好的用了控制电主轴,不贵的话我也想弄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爽了,要是好的用了控制电主轴,不贵的话我也想弄个玩玩!

nyzd7755本人认为是个很热情讲信用的朋友,如果有心的话短信联系他也许能找个玩玩

网友:
各位!谁可以给这种变频器的设置资料或手册

楼主:
要是有同型号的说明书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没有壳体吧?图片中有操作面板已经算完整了,数码管会闪烁说明电源已经接对,按∧∨操控键数码显示有符号反应吗?还是要找本同型号的说明书,参照要求拨弄拨弄可能是好的呢
http://photo.5imx.com/up/0605/200 ...

要是有同型号的说明书就好了.是没有壳体,不是没有面板.我写错了.

网友:
我不是给你的信箱发了说明书吗?型号完全相同的。

楼主:
谢谢收到,但是我电脑技术不好,打不开.明天叫朋友看看能不能打开.有说明书就好办多了.

网友C:
nyzd7755: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两轴250*150左右的工作台,要燕尾槽形式的强度要大,我做铣床用,谢谢

网友:
[O1][O2][FIN2][FIN1][FOUT][I2][I4][I6][+12V]
  [COM2][NC][NO]  [COM1][+12V][PLC][G][I1][I3][I5][G][+5V]
不会上图,我有一台松下M1X082变频器,那位大侠能告知接线板上的调速电位器接口是那个端口如上,谢谢了

楼主:
你去交易区看图,这里是技术交流区.

引用 网友C:
nyzd7755: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两轴250*150左右的工作台,要燕尾槽形式的强度要大,我做铣床用,谢谢

你去交易区看图,这里是技术交流区.

网友:
没错呀我是不懂,恳求技术帮忙,不是卖东西。

网友:
松下M1X082B1X变频器在编程完,显示屏出现
[O.L.]英文字样所有按键都不能按在编程时[82]至[84]项里就出现【O.L.】字样按向上和下都不可改变,请问是锁住了吗?如何恢复出厂模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