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VF右下负侧面有一个电源输入口,接多伏?

楼主(2006-05-06):
T4VF右下负侧面有一个电源输入口,接多伏?

是12V吗?是不是与电池盒并接的?为什么我装好电源,打开遥控电源,测这个电源口的电压没有反映。

网友:
是充电口!不是连接外接电源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2V吗?是不是与电池盒并接的?为什么我装好电源,打开遥控电源,测这个电源口的电压没有反映。

不是直接并接的,是串了一个二极管.所以这个接口的电流只能进去不能出来!

网友:
我也是4VF,那个口我也是一直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