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在飞行中出现电调保护,如何解决?

楼主(2006-05-06):
经常在飞行中出现电调保护,如何解决?

网友:
连续保护还是保护一下.

网友:
如果是空中断电,就要检查是不是电流过大了,电流过大直接引起电调温度上升,引起保护。电流过大主要是传动系统摩擦增大,或者电机轴承老化造成的。另外,螺距过大也会造成电流过大。现在夏到到了,高温天气飞行要注意散热。电调用Phoenix的应该问题不大,几乎从来不出问题,至少我的直升机就没出过问题。以前用35A的亚拓电调,就会断电保护。

网友:
樓主

電調的保護有三種

1.BEC的過載保護
  可能是舵機與各連桿不順暢或者是舵機本身有問題造成的

2.電機電流過載保護
  可能是電機與大齒盤的齒隙太緊、電機齒搭配不佳、傳動系統不順暢

3.接收機的問題
  接收機遭到干擾造成斷電

网友A:
这个问题(断电抖一下那种)困扰了我好久,最后无奈换电调OK。

网友:
我的450也有这样的情况啊,经常出现的,为此我摔机N次,损失惨重啊,我的电调是亚托25A的,不知道是不是电调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断电抖一下那种)困扰了我好久,最后无奈换电调OK。

是换成什么电调啊!我的亚拓的电调也有着毛病,凤凰的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换成什么电调啊!我的亚拓的电调也有着毛病,凤凰的好贵!!!

我用灰胜那种普及型30A飞到现在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也被这个问题给害惨过
我的电调是亚拓35A,接受机是亚拓6 通PPM,一开始我外接了BEC 但没有用
后来是换成JR 770 SPCM 就好了, 所以应是干扰

网友:
可以用好盈电调比较稳定

网友:
抖一下是电调干扰,用铜皮包

网友:
问楼上的,铜皮怎么包?

网友:
用不锈钢箔材也没用,加环,换位置,换接受机,网上有的招差不多全试过都没用,照样断电。最后无奈换了电调就OK,楼主有兴趣可以慢慢试!!建议最好换电调,电机。我因断电造成的摔机损失已超过 1 K多,第一架450现在就剩下一支坑坑洼洼的尾管了。

网友:
关键的问题所在到底是电调还是接收啊?

网友:
电调干扰接受,改日上图,

网友:
楼上的同志,你的图呢??

网友:
忘拍了.稍后 ,一定用铜皮,电调和接受分别包,用PPM多没问题

楼主:
估计是因为天热,飞了没几分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摸电调很烫手。换电调先吧!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和楼主相同的问题,我是西尔460无刷+辉胜30A,发现特别是460启动不了的时候,电调是直线升温,罗矩大了也是,以前没有过,可能是天气热了............不过不管如何,让人郁闷........

网友:
我用西尔460+30A的辉盛飞没问题,而用ASCSAN的25A就会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