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滚成功

楼主(2006-05-06):
前几天翻滚尾巴没锁住,导致空中尾巴急摆,吓出几身汗,没摔机,连如何改出自己也没搞明白.
昨天将负螺距改小,连续6次完美的翻滚,绝的倒飞动力不够,又将负螺距调大,在4米高度翻滚,又出现摆尾,改出后正飞,但高度不够,飞入草中,在3D模式,动力没及时关闭,
损失:尾水平翼(用胶水搞定)
     大浆夹 (用胶水搞定)
     混控臂(用胶水搞定)
     大浆裂开(用胶水搞定)
     大齿(太不牢了)
NND450太不结实了,小摔一下,头一次损失如此大.......
今天再翻,先全动力上升和下降,调到没有摆尾(螺距过大).
在10米高度翻了N个侧滚12分种,很爽,但感觉半径有4米,高度没掉.
换块电池,翻了4个滚,风很大,该飞航线,由于上电的原因,电调虚价保护,全动力维持高度,迫降在草中,动力关的不够快
大齿又扫了一个.看来要设定刹车了(可行吗)????????????
发现大齿不结实,径向公差太大(不圆),大浆没坏,齿倒坏了,
RCE-500+HS55 430LF+11T+325木浆

网友:
劝楼主还是更换备件吧,用胶水粘的太危险。我曾用50多元一瓶的乐泰胶水粘过大浆夹,干透了用手拽都拽不开。可装到飞机上,3组电池都没撑下来,就在空中断了,损失惨重、几乎整架飞机报废、4颗舵机坏了3个、幸亏没伤到人。

楼主:
我的胶水沾过400 450的塑料件和铜齿,该胶水的理化强度比玻纤ABS强多了,一般零售市场的胶水是有问题的,我们采购的胶水价格比零售的贵,打听下来,国外胶水厂根本不零售....我有好的胶水和很好的电池,可惜....
当然为了省电池,我用430加11T.不太暴.

网友:
桨和桨架能用胶水粘上再用?恐怖!离你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