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一个大问题,x400 尾桨推力不足?

楼主(2006-05-06):
我今天在操作x400悬停自转时,

左手朝左推操纵杆扭力可以,但是左手朝右尾桨推力不足?尾桨的力量不足以使得机身自转。

尾推能走完全行程,中立点在尾推轴的中间,没问题

我做了一个实验,用手托着飞机加油到3分之二处保持,然后推尾桨操作杆,朝右推到头飞机只有轻微的推力,但这时桨距已经很大,朝左推自转的力量挺大,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教高手,为什么啊?

我用的 rd8000
接收机 rd8000原配
陀螺仪 401

网友:
我的X400原也有这个问题, 是通过调陀螺仪解决的.
陀螺仪是由遥控的GEAR通道控制感度的. 可以在遥控上有两个参数会影响这个通道: SUB-TRIM, TRAVEL.
TRAVEL可以调感度. SUB-TRIM会影响左右打舵时的行程与舵机动作速度.
这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 不知有没有帮助.

陀螺仪:GY400
舵机:GWS STD很多人用的那种
飞机:X400
控:SPECTRUM DX6
收:RD6000

网友:
调大浆的螺距咯

把大浆螺距调小点不就得咯,转速快了尾推力不就上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大浆螺距调小点不就得咯,转速快了尾推力不就上来咯

我试过这个, 不过没有解决我的飞机上的这个问题.

楼主:
我也没办法!!!!!!!!!!

网友:
我的黑鹰原来也有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小螺距高转速。把电机KV值换大或把齿轮T数加大。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

网友B:
我的X400也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右行程不够,换了ARK239关节尾推解决,比原来右行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X400也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右行程不够,换了ARK239关节尾推解决,比原来右行程大.

我的行程够大的!!

网友:
调小主浆螺距不就OK啦,简单的啊

网友:
减小主桨螺距,增大电机齿的齿数。提高主桨和尾桨的转速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

网友:
一般情况下,设计的行程是足够的。不过新款ARK239的关节尾推进一步提高了行程。

楼主(2006-06-06):
我用了黑鹰就好了!!!!!!!!!

楼主:
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