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塑料的制模和发泡工艺

楼主(2006-05-06):
模具:木模--用木模翻出石膏模--用石膏模翻铸出铝模.在铝模上要打一个加料孔与7.8个气塞安装孔.
发泡过程:通常用聚苯乙烯发泡沫塑料颗粒为原料.将原料用蒸汽进行预发.然后灌注在模具成型腔里均匀分布
用蒸汽或沸水加热,使其再次膨胀并充满模腔.腔内气体从气塞孔孔排出.然后冷却定型.脱模而出.
掌握预发尺度.过大则强度偏小,过小则重量增大.注意预发后的颗粒要用筛网进行筛选,以保证产品均匀.
将预发后的颗粒灌注在成型腔内时,要用到空气压缩机和喷枪.这个装置可以通过喷漆的 枪改制,只是吸管与喷枪口的内径都要在8MM以上.
另外,气塞分布也要均匀,否则会因气体排放不尽导致产品表面缺损.
一般.用装满水的大锅进行煮发(俗成"水发")
机身模具要煮5--7分钟,机翼尾翼1--1.5分钟,然后冷却.
脱模:采用硅油作为脱模剂(或液体石蜡),机身外模宜用热脱模.而内模要在冷却后脱出.

机翼铝模具由高级模具师傅在整块硬铝板上雕刻而成.
主要靠手工.机翼上下模依靠6个螺栓紧固,并将前后缘预先压扁.
机身分为上下两片进行发泡.这样机身共四个精致铝模.

网友(2007-05-13):
听不明白!!

网友:
看見過暖通工程作保温用的那种叫“聚醚”,是类似环氧树脂一样的工艺:常温、双组份、胶状物倒进模具中发泡。

网友:
哪里有卖聚苯乙烯发泡沫塑料颗粒

网友:
高级模具师傅找不到 想自已学做 最好有图

网友(2006-12-22):
还有吗??
我想了解更多的啊

网友:
有图吗。。。。。入学者。。。想知道,,,PALM哪里有卖你说的那种东西啊

网友(2006-05-07):
和发沙发用的泡沫是一种工艺?

网友:
不知修冰箱的聚胺脂泡沫能用否?

网友:
准备批量生产了!!!

网友:
好!这样的知识再多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