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买几个通道的控好)

楼主(2006-05-06):
请大家帮个忙,我现在想换了翼龙的原装控了,虽然他还是新的。因为上次炸机坏了一个接收包晶加邮就要一百五,我想买过个新控,请问大家什么品牌的控的性价比高些?另外买几通道的对我这样的新手合适“(我自己想买过个四通道的)?价格大约多少?谢谢大家!

网友A:
福特把的4vf是很不错的。另外,坛子里有人用苍狼的4通(不到2**一套)和启迪的4通(一样不到2**),口碑也不错。

网友(2007-02-03):
引用 网友A:
福特把的4vf是很不错的。另外,坛子里有人用苍狼的4通(不到2**一套)和启迪的4通(一样不到2**),口碑也不错。

上述控的遥控距离差远了,价格也差许多

网友:
买天地飞的啊,性能不错,六通道,性价比很高,我有卖,A型全新250包邮费.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0595还有B,C型,还有一二手FUTABA4VF,350块.

网友:
还是福特把的4vf吧

网友:
振华2000,4通道,PCM的

网友B:
我觉得,新手买6通的比较好。手头不富裕的可以天地飞,富裕的可以FU或JR或SANWA。
国产天地飞性架比最高。
买控的考虑兼容性。为以后升级留下余地,主要是针对接收机而言。比如天地飞的接收机就兼容FU,以后买FU的高级控也可以用TDF的接收机飞电固。
我建议6通道的原因是,6通操作相对简便,功能适用。而4通的功能过于简单,有重复投资的缺点。
我用的就是FU4通,使用一段时间后,随着制作模型的种类不通,需要大小舵量和混控,EXP等,这些都是4通不具备的,而买9通等高级设备又有好多功能无用(对于电固)。
所以新手买6通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新手买6通的比较好。手头不富裕的可以天地飞,富裕的可以FU或JR或SANWA。
国产天地飞性架比最高。
买控的考虑兼容性。为以后升级留下余地,主要是针对接收机而言。比如天地飞的接收机就兼容FU,以后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