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终于起航了

楼主(2006-05-06):
5.1第一次放帆船时,用的是随船配套的振华两通道比例遥控,那真是垃圾,控制距离不到5米,再远就抖舵,收索机和舵机乱转。使5.1第一次放帆船彻底失败。这几天闷在家里修这该死的遥控,好象是找到了原因,没再继续修了。还是改用振华的PCM-2000后,收索机和舵机没换,效果不错。终于可以下水了,不说了上图。

楼主:
有问题请教了,修振华两通道比例遥控时,我的接收器内的接收芯片是MC3361BD,从该芯片资料的应用例子第16脚天线输入是10.7MHz,第一脚本振是10.245MHz,陶瓷滤波器是455,输入与本振相差455KHz。但在我的接收器内第一脚本振是26.590MHz,陶瓷滤波器也是455,发射器是27M的,即第16脚天线输入是27MHz,输入与本振相差410KHz,不是陶瓷滤波器的455KHz,这是不是造成接收器工作不正常的原因?其故障表现为有效遥控距离只有5米左右,超出这个距离抖舵,而发射功率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