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X400尾桨螺距滑套的虚位问题.

楼主(2006-05-06):
尾桨螺距的虚位问题我早就注意到了. 目前反正可以飞,我只是练悬停而已. 我刚买了一套尾部的金属全套升级件, 看上去不错. 还没有去用. 不过看它的尾桨螺距滑套还是没有解决好. 虚位还是很大.
看到过第三方的给400级的电直用的尾巴, 做得很精确.

网友A:
我换了一套WALKERA36#的尾巴 很好用 什么时候上图 不是空机的那种 是新款的 都是球头的 还有双轴承的

网友B:
看我改的,详细请看:
X400尾变距DIY

楼主:
能买到类似的升级件吗?

网友C:
能换450的尾巴吗?

网友B:
可以换450的尾巴

楼主:
原帖由
转速
于 2006-5-14 23:21 发表
可以换450的尾巴
你是说450的塑料尾巴还是升级件?
比X400的金属尾巴好吗?
这是X400的金属升级件. 我买了一个,还没有用.

楼主:
转速, 你觉得换尾巴对"锁尾"有帮助吗? 你觉得尾舵机, 陀螺与尾变距系统中哪一样对"锁尾"影响最大? 谢谢

网友D:
如果对精度要求高的话
加长轴套

网友E:
我现在的问题是尾桨朝一个方向没有力度,不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