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A电调和460FX搭配的新问题(好盈电调和西尔模型再次请进)

楼主(2006-05-06):
上次不能正常启动,经过好盈的解释,自己的试验,发现缓推油门是经常不能正常启动,可只要是快推一定量的油门,就可以正常启动运行。能启动,其他运行也没问题,也就不管了,感觉飞起来后两个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可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昨天将325的ABS桨换碳纤的315桨后,可能是桨小了的原因,转速明显升高了很多,启动后飞不久就出现了突然瞬间断电的现象,过后又马上恢复正常,今天换315原装木桨再试,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换回325的ABS桨马上就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都不敢用碳纤和木桨了。,
    现在到底是电调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呢?开始认为电调和电机的配合与桨无关,桨角都是调到-2~8,用325的ABS桨就没问题,而且可以一直很平稳地飞到电调保护(明显的降低转速),用碳纤和木桨都是飞了大约不到2分钟就会出现突然瞬间断电的现象,而且电压也降得很快(我装了个电量显示器),我的电调采用的是柔和启动,电压保护为中,电压低时降低输出功率,进角按说明的要求是中进角,电池采用3E的10C、12C,2200mAH,电机采用13齿。电调到底该设置什么参数才能用碳纤或木桨呢?
    谢谢两位的大力支持!

网友:
是呀给个完美的解决方法呀

网友:
如果启动没有问题了,就没有问题了,把进角设成低或高试试,

楼主:
哦,正在试。
现在是用木桨飞的时间比用碳纤的长,而ABS桨又比用木桨的时间长。而且ABS桨飞的时间比用木桨的时间长了一倍都不止,用ABS桨足有14分钟,而木桨只能飞6分钟左右。

网友A:
请把您的   机型、桨的型号、电池容量、购买我电机的型号KV 2800、还是KV 2950告诉我 谢谢!

网友:
了解您的情况,你换成11T的齿轮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您的   机型、桨的型号、电池容量、购买我电机的型号KV 2800、还是KV 2950告诉我 谢谢!

机型为TREX450 CCPM,桨分别是325ABS、315原厂木桨、315碳纤桨(不是原厂的),桨的重量是ABS>碳纤>木桨。电池各两块3e的12C,10C,都是220mAH,电机为KV 2950,这几天在试的时候,只换桨,其他设置不变(桨角、油门曲线),碳纤桨的转速最高,而且只能飞2~3分钟左右,木桨次之,可飞5~6分钟,ABS桨可飞15分钟。昨天傍晚想换回原厂的420LF电机再测试时,摔坏了尾波箱,只有等买到尾波箱才能再试了

网友:
明显的转速高了,不匹配

网友:
设置底进角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前两天将进角设为低进角后,飞机飞起来象完全没了力气,加油都不起飞好慢,而且电池很快就没电了。后来换回420LF,将进角设为中后,飞机马上就有了力气,轻加油门就马上往上窜,可惜后来风太大,而且风向好乱,再加上手法还是没熟练,最后撞到树上,碳纤桨挂了。:(。
等下次换11齿的试试,只是我看别人,他们都用13齿或15齿,电机有采用450TH的,也有采用430L的,转速比我的高多了,他们的怎么没问题呢?要是换桨就要换齿轮,不就好麻烦?
有哪位用过好盈和460FX配来飞TREX450,并用315木桨或碳纤桨的,来说说怎么设置电调、电机配多少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把您的   机型、桨的型号、电池容量、购买我电机的型号KV 2800、还是KV 2950告诉我 谢谢!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不过我是用辉胜30A的电调,11T,13T.15T都试过,用别的无刷也试过,不过别人这个配配置无问题,是不是我的电机磁钢分部不均匀而产生的问题.............

楼主:
现在到底是电机?电调?还是齿轮配置的问题呢?

网友:
在组装时请注意一个问题:尽可能让接收机离电机远一点!再试一下吧

楼主:
已经相隔有两三个手指的位置了,到时再试试

网友:
我用好盈的ESC-25A-S1.1和460FX配来飞黑鹰400还是很好飞的哦(小齿13T,电池是1900hma的)

楼主:
昨天收到了5IMX的450TH,可惜这几天都下雨,想比较测试都不行了

网友:
期待比较测试。

网友:
我用的是460fx还有亚托的电调,一直很好的~~2200的电池悬停可以18分钟, 你的情况是因为换了315的桨,转速过高了~换11T的试试把~

楼主:
刚才趁着大雨的间隙,用45OTH和好盈40A电调、315原装木桨试飞了,完全没了突然瞬间断电,过后又马上恢复正常的现象,可惜又下雨了就只飞了一块电池,等好天的时候再认真试试。电调的设定是中进角,高的低压保护,缓启动

网友B(2006-06-05):
咋我的好盈460FX 450GT都通吃呢?搭配的完美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我的好盈460FX 450GT都通吃呢?搭配的完美极了~

说说你的是什么配置,怎么设置电调的呢?

网友:
我的好盈28A,配西尔kv 2800 11T,用在黑鹰400上,马达启动不了,郁闷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你的是什么配置,怎么设置电调的呢?

现在是450GT 好盈30A + 可调电压的BEC(5V和6V),BEC用的是5V供电,401+9253~
我的飞行暴力,机重820克,飞起来无任何异常!
电调用的高进角,柔和启动~
用460FX也是这样,没有改任何设置!

网友:
我更换了好盈25A电调和西尔电机也出现了楼主的问题,飞起来会突然断电,然后立即恢复,飞的时间也比以前的短,飞完以后电机过热。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郁闷

网友(2006-07-05):
关于“进角”,“water”回复是高进角可以取得高转速,但是牺牲的是效率,他不建议使用高进角,460fx+好盈25A高中低进角我都实验过了,用中进就出现了动力断续的现象(木浆,悬停6.5度),低和高进暂无问题。

网友(2006-11-30):
马上也试试
可能好盈都那样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设置成低进角。柔和启动就可以。不要设置中进角。也不要设置超柔和启动。你在试试看。如果不是按我说的那种设置。很容易在高速减油门在推油门的时候。发生咳嗽的现象。和接收,干扰等无关。

网友:
460FX 有问题的朋友们,请短信通知我下  你们是在哪里购买的,我们现在发现到处都是 460FX,不知道是真是假,
西尔460FS  KV 3200弧度风扇型,已经打入国际市场,质量保证,我们的电机每个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测试,确保没有问题,现在国内正规网络销售商为: HIMODEL  ELE   国王模型

460系列的终极版本,均使用高质量的材料制造。  460FS欧洲市场的售价为 69欧元

网友(2007-12-14):
辛朋友来看你了!

我也超级郁闷``和你一样``老出现断电```我用的是WING450+原装325木桨,40A好赢电调,  电机AKE   450R35-F``````我不知道怎么调节电调``因为我的电调说明是英文的看不懂啊````现在电调是默认模式``每次飞都断电N次``开始我还以为是干扰  现在看了这位朋友的帖子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还请那位 给个解决办法`` 或发个中文的说明书给我````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