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的设置

楼主(2006-05-07):
新手,请问H6在XTR里面怎么设置?

楼主:
丰衣足食还是靠自己吧!
1.您的小暴龍是ccpm版的嗎?要玩XTR的話遙控器要另外用一個設定模組改成NOR的模式,
  這樣才不會搞混機子的飛行設定(CCPM版的設定要是'120的,這設定也不能玩XTR)

2.遙控器內部設定都先不要設,搖桿都先撥到正中間,打開電源接上電腦再執行XTR程式

3.在XTR中先抓取搖桿的中立點(零位校正),跑完後應該會有出現5個頻道的資料

4.打開頻道的選項(F8),撥動各搖桿找出各動作所對應的頻道

5.打開遙控器選項的選單(F7),選擇各動作所對應的頻道

6.按F4先執行一次飛行,有動作相反的部分在F7選項中對應的頻道後面+的按鍵按一下
  會變成 - 的符號,這樣動作就會相反了

7.基本上設定到這邊應該就能飛行,但是螺距的部份是從-10~+10在變化(大約值),所以
  要設定成一般飛行模式(NOR)的話,在遙控器內螺距的設定要改成40~100(-2~+10),
  5個點的設定自行分配,油門的設定不用變

8.想要進階飛行3D的話,切換到IDEL 1模式(SW-1),螺距設定從0~100(-10~+10),
  油門改成100 90  75 90 100(5個點的設定數值),這樣就大功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