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新手买帆船请教

楼主(2006-05-07):
最近想买一个帆船,不知道哪里买比较好,价廉物美的,自己有一个HITEC6的控,买全套核算还是买空船自己配电子设备
舵机
核算,谢谢

网友A:
基本上船都不带电子设备的 有的就一个船壳
建议买大的 1米级的 我的80感觉不好跑 浪大点船就抖

楼主:
请教帆船高手,如果我买一个空的750的帆船,要配什么样的收索机和舵机比较合适,还有我已经有一个72.950的HITEC6控+发射,要配什么样的接收,谢谢!最好能具体介绍

楼主:
另外问一下,所谓的“世纪750”、“领航800”是不是只有一个厂家生产的,还是是一个级别的代号?

网友B:
世纪和领航不是级别的代号.是厂家的型号. 是两个厂家的
世纪750是贝力, 领航是南京顺博.
750.800.这个是船长度...
我也是新手...
------
附海模帆船 运动等级.
S 类
F5-E级 模型船体长度不超过1米。又称1米级。
F5-10级 模型满载水线与帆面积的乘积必须符合下列公式:
LWL×S
—————— ≤10
LWL—LWL 淡水中的满载水线长(厘米),
S—帆总面积(平方厘米),
122903—常数
F5-M级 模型长1275-1290毫米。
帆面积0.5161平方米。
----
另外我这几天也正在选船....加我QQ 18009385.呵呵.看你也在忙呢

网友C:
还是建议买1米或1米以上的.抗风性好,操作容易.

网友C:
另外购买帆船也应该考虑自己放船的水域情况.在开阔的水域可以选细长的船型:优点是直线性好,缺点是转向性差,在较小的水域可以选胖点的船型.优缺点和上面的相反.

楼主:
京商的海风号和雷虎的冠军杯号是不是一米级的,相比哪个好一些,价格怎么样,请指教

网友D:
F5-S级--好携带:世纪750(船长750mm) 领航800(800mm)
F5-E级--海风(美观)
F5-M级--河南专业队有(4000多元的价格和极为优秀的航行性能!!!!!!!!)

网友E:
帆船是高消费的东东呀!观望了很久了,没米下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