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1.2米的KT练习机

楼主(2006-05-07):
翼展1.2米 机长0.98米 的KT练习机不做副翼能飞不 飞机的重量应该控制在多少(加设备)

网友A:
还是做副翼吧
不用副翼效果差太远

网友B:
我上个飞机就是 120 展的。
用的外转无刷
重量是 630g 。 飞起来非常的稳。
不过需要动力大点的无刷。
我那无刷飞着 需要中油门才能平飞。
我建议控制在 500克可能很不错。
其实太轻也不好飞。抗风差。
帖子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6394

网友B:
我曾经驾驭这这个飞机 在 5级风中飞行了 20 分钟。
仍然很好控制。
风稳的时候 我已经练习到可以和飞机头接吻的状态了。
(顶风 飞机停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