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电调的电源极性搞反了. 电池冒了烟.

楼主(2006-05-07):
由于厂家把
电池
线焊反了. 上电后电池吱吱冒烟, 只有一两秒钟我就把电拔掉了.
不过换上正确的电池后, 飞了飞, 竟没有发现电调有什么不对劲的.
电池:11.1V 1900MAH 10C
电调: RC-EXPERT的25A无刷电调.
请问在一般情况, 电调接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应该爆光啊!

网友B:
电池寿命大减

楼主:
那电调会有事吗? 大概是心理作用, 怎么觉得飞得时间变短了.

网友C:
我的遭遇和楼主一样,电调烧了,电池用了不到20次就费了。

网友D:
选电池要小心啊,用的时候要用表量下才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