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又好用的LAMA电池,使用经验

楼主(2006-05-07):
自从买了LAMA后,就考虑增购一些电池,选择电池的标准也在使用过程中不断优化,经历了3个阶段:

1 第一阶段,对电池不了解,只选择商家推荐的电池,这个阶段买了2个原装电池,1个3E电池,70圆一个,一开始不知道有过放的问题,经常飞到飞不动才停,现在原装的已经坏了一个

2 第二阶段,想购买容量更大,更便宜的电池,于是到淘宝买了2个1450mah的电池,70圆一个,送了2个JST插头,要自己装上去,因为电池重了一倍多,充好电飞起来,飞机比以前响,电机比以前烫,飞行时间长了一些,由于同样的过放原因,现在也坏了一个

3 第三阶段,意识到容量和重量要合适,容量不是越大越好,于是再到淘宝找,这次只找1250mah以下的,找到了一种“YUYAN”的电池,1200mah,69一个,还有800mah的,更便宜,只要52一个,于是要卖家做好JST插头,分别拿了3个,拿到后发现做工和外观比1450mah的好多了,800mah的和原装的大小一样,1200mah的也很轻,只重了10克左右,充好电飞起来感觉和原装电池差别不大,声音什么的一切正常,更满意的是,飞完后电池温度比原装和3E的都明显低,说明电池内阻更低,放电能力更好

现在已经注意控制飞行时间,800mah的一律只飞6分钟,1200mah的只飞10分钟,LAMA2已经累计飞行10个小时,现在用的电池都好好的,再也没有鼓气了

顺带说明一下,我的飞机自己改了,把电池座拆了换成用两根橡皮筋固定电池,可以很容易调节安装位置和重心

对电池的感觉,没必要相信什么大牌子,说不定就是这些“杂牌”OEM的,便宜也有好货,呵呵

电池信息:

李红兵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eb326d207b52a.jhtml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41e38696b947.jhtml

楼主:
补充一点,这个商家的电池照片有点混乱,1200mah的照片错了,不是11.1v,是7.4v的

网友:
yuyuan的电池标签太像是ELE的电池了。

网友:
我也刚买了这电池,还没用。不过楼主的文章很有帮助,呵呵

网友:
又学到点东西!顶楼主

网友:
lama v3的混空还能用11.1的锂电啊,会不会电压高了烧掉啊?

网友:
这个电池我也在用,感觉还不错的

网友:
致谢!!!

好电池大家用,造福摸友,谢谢啊,顶!!

网友:
LAMA最好是用原装7.4V锂电池,对机,电池,充电器都好!

网友:
我也买了这款电池800MA两个,还没到手,用后来说..

网友A(2006-08-22):
楼主推荐的电池能用LAMA原配充电器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推荐的电池能用LAMA原配充电器充吗?

我现在也用YUYAN的,能用LAMA原配充电器充,感觉不错

网友:
我看了资料1200mah的不错重量轻,我用雪原1450mah的飞不动后再放电还能放400多mah。那个时候因为电池太重飞不动了。

网友:
我用3E的800MAH,48一节,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