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A的电调能用在翼龙480的电机上吗?

楼主(2006-05-07):
30A的电调能用在翼龙480的
电机
上吗?,他的原配是50A的。另外请问电调从哪里可以知道他的A数值啊,谢谢!

网友A:
翼龙的480全油门约10A,艾特的50A标称值也未必是持续电流而可能是短时最大电流,电调会烧往往不是因为长时间大电流直接击穿,调制方式好的不易发热,元器件的质量不好如内阻大发热就更大,散热不好是会烧,但更多是因为骤停等造成的,单看场效应的参数看不出什么的,象15A电调常用的3804的耐热好象标称是100A以上的。

网友B:
应该是够的!字节怎么又不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