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SJM三天三炸,都创了记录了!

楼主(2006-05-07):
这几天飞尚真的机机真创记录了,好久没有炸机了,结果这三天一天一炸:
4号由于尾桨舵机拉杆头脱胶,在大约8m空中尾桨突然疯转,由于想极力控制,没有收油,炸了!
5号由于风太大,在家里练习对头.水平不够,房子空间小,结果砍了家具,断了一支碳纤大桨,第二炸!
6号在楼下差不多一块电池快飞完的时候,大约2m左右高度,突然大桨连着桨夹头射了出去,所幸没有射倒人。当时不少人围观的。想想应该是5号砍家具把桨夹头螺丝震松了,结果没有检查,活该第三炸!
呵呵,看图吧!

这是大桨连着桨夹头飞了后捡回来拍的,挺悬!

这张图电调的电路板上标了红圈的地方是在射桨落地后在地下磨的,差点就磨到集成块的心脏了。好悬!可怜我的凤凰电调啊!

楼主:
看这张图!

大桨夹摇臂在砍家具后有点变形啦,就是左边的那只。之后产生了严重的双桨,我通过调整连杆长度来消除的,没有将摇臂修正回来,我怕给弄断了,呵呵!效果一样!

这机机,贼结实!

网友:
好可惜呀!!!!!!!!!!!!!!!!!!!!!!!!!!!!!!!!!!!!!!字节够了吧。

网友:
小鸭号您好,问您一事,您的飞机起飞后机身会向右偏吗?我的就偏,要老压左副翼,十字盘是水平的,平衡翼框也是水平的,舵机也是同步的,就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A:
严重慰问楼主。我也是7天长假,小炸N回,大炸一次。把新款旋翼头的主桨夹都炸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慰问楼主。我也是7天长假,小炸N回,大炸一次。把新款旋翼头的主桨夹都炸变形了。

呵呵,劳动节正好找点儿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