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地面上飞电直比较安全?草地、光滑地面、土地……

楼主(2006-05-07):
在什么地面上飞电直比较安全?草地、光滑地面、土地……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不是高手)刚开始当然是光滑地面安全,大桨启动时机身会旋转,新手起飞的动作没有熟手果断,在草地或毛糙地面起落架和尾撑可能拌到东西导致翻倒,尽量在开阔点的平地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手)刚开始当然是光滑地面安全,大桨启动时机身会旋转,新手起飞的动作没有熟手果断,在草地或毛糙地面起落架和尾撑可能拌到东西导致翻倒,尽量在开阔点的平地较好

完全正确。

网友:
当然在光滑的地方安全。

网友:
新手在草地上很难起飞,容易倾翻。

网友:
我的机机就是在草地上腰折的,本来很稳的降落,落在小区的绿化带,草长了点,就看到机器抖了一下,跑过去准备拿起来继续飞,却发现脚架断掉了,再拿起来,靠,太夸张了吧,尾管也断成两截了!!
哎,不经意之间,惨剧就这么酿成了

估计脚架被草缠住,高速旋转的主翼产生巨大惯性造成的损伤,以后一定要小心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分享经验,看来我还是先老老实实在家里的木地板上练悬停吧

另外哪位高手能看看我在模拟器专区发的帖子呀   我花了260大元买的模拟器现在用不了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sp500

网友:
我在光滑的平地上和家里的木地板上飞450和黑鹰在草地上飞一次摔一次。

我在光滑的平地上和家里的木地板上飞450和黑鹰从来就没有摔过,在草地上飞一次摔一次。建议大家降落水平不是太高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在草地上和土地上起落450电直,特别是草地,看上去很平的一块地,实际上处处暗藏着杀机,草下面的土地高低不平,甚至有可能会碰到有突出的石头,降落时不是碰到有突出的石头导致起落架断掉,就是被高低不平长短不一的草地绊倒。只有能达就像是用手拿着飞机缓慢地放下去的降落速度,还有可能会摔机,因为草地上起降的不确定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平整的土地最好
光地,一般都很硬
粗暴着陆搞不好会损坏

楼主:
那我再问一句  是在柔软粗糙的地面飞安全,还是在光滑坚硬的地面安全?

网友:
柔软平整
光滑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