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十字盘和ccpm十字盘那个更合理一些?

楼主(2006-05-08):
你们都用那种/??怎么老是看到改直推得呢?

网友A:
各有优缺点,传统十字盘对电子设备要求低点,适合悬停航线,日本手。CCPM对电子设备要求较高优其是舵机,更适合3D飞行,美国手操控得心应手。当然代价也高一点。

网友B:
换直推吧,好调整,普通的回位不好

网友C:
传统十字盘还有一个优点,炸机不会把舵机全扫了~~~

网友D:
有优点必然有缺点,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表现.

网友E:
原帖由
hzqxqq
于 2006-5-8 22:36 发表
换直推吧,好调整,普通的回位不好
回位不好70%安装问题,球头需要重新扩整一下,另30%是舵机问题。个人观点。

网友F: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G:
看你是新手用十字练习没错

网友H:
传统的调试方便,损失也小,一个舵机有问题影响也不是很大。ccpm的比较麻烦了,新手还是传统的先玩比较好

网友I:
我的SE传统盘的虚位大!!我正想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