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如何分家

楼主(2006-05-08):
雷虎v2十字盘上下盘中间也卡了风筝线。这样就转不动了。必须要上下分家才能取出杂物。

请问,如何将上下盘分家?是用火烤取出,还是??

网友:
据说有取出来的办法的,那个轴承到某个角度的时候可以拆出来,不过没试过

网友:
我没让它分家,分了就装不起来了.

用钳子咬住线头,反向把线绕出来.我是这么救回我的机,现在经常跟固定翼的兄弟一起飞,风筝怕固定翼,一有固定翼,放风筝的就望风而避之.

网友:
呵呵,不过QQ455878的那个十字盘里的线根本从外面看不到线头啊

网友A:
看样子是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报废了..........

网友:
昨天没看你定新件,是不是已经修复了?

网友:
买个新的吧,180大圆..

买个新的吧,180大圆..(不是原装的)..

楼主:
可惜了。我想这个东西还是原装的比较好啊。

什么时候来宁波飞行?

网友:
V2恢复得怎么样了啊?别喜新厌旧有了新的就不搞老的了哈

楼主:
靠,有新的了,肯定就把老的搁一边了。哈哈。

网友B:
用些白醋或電池水泡它兩三天就ok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些白醋或電池水泡它兩三天就ok啦 !!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汽車電池水滴在衣服上, 一天或兩天後用水洗, 衣服被電池水沾到的地方就會破了個洞, 因為強酸令纖維霉爛, (白醋就溫和一些, 要泡一天兩天), (汽車電池水就塗在上面, 過一天後用水清洗), 但事後要清洗乾淨, 再加些潤滑油, 不妨試試...........

楼主:
但是,强酸也会腐蚀十字盘的铝质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强酸也会腐蚀十字盘的铝质部分。

用強酸的話, 穿上膠手套, 用毛筆慢慢小心塗上殘餘的線上, 鋁材表面係會變色, 但總比整個十字盆報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