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出祸根,进来看看,也许您有同样的遭遇。

楼主(2006-05-08):
近期买了几组11V20C和15C的锂电,充了十几个循环,3组电池损坏,祸根就是它俩。

当时买ESKY103充电器时,已把截止电压调到12。5V左右(图中万用表测的),但充了10几个循环电池就损坏了,后来充7。4V的,充到8。12V时(图中万用表测),取下电池,用第3张图中充电器充,晕死!!!液晶显示器显示:电池已即将充满(8。4V)涓流0。2A,也就是说若用万用表测得截止电压8。4V时实际已经超过8。6V了,
测得12。5V时实际已经超过12。7V,严重过充了,看来万用表测电压误差相当大啊,
而ESKY103用万用表测3锂电截止电压基本都在12。5V左右,而实际已经接近12。8V了
唉!!!!!!惨啊。照相技术太差,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
把那个破表扔了吧

网友:
日,我就是用这个充的,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了.现在已经换成用老式的那种充输出口的充电器了!

网友A:
玩这种需要精确测量的东东,还是买一快好的四位半表吧!
十几块的数字表最好别用!

网友:
!!!!!!!!!!!!!!!!!!!!
我就用这种充电器!

网友:
小的这个好象没什么问题哦,我这里一个朋友用这个充电器充我的电池,目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哦

网友:
我的电池也是103A给充鼓的!!!!!!!!!!!!!!!

网友B:
这款充电器只能充10C以下的电池

网友:
严重关注,我的电池用了不到20次就不行了,难道真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表我就买过一个,后来发现误差很大还没我30多买的表准(测电阻误差更是离谱),现在已经退休了,还是名牌表花了我90买的,真是骗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充电器只能充10C以下的电池

对

楼主:
给大家提个醒,用普通万用表测截止电压误差相当大,量时单体充到4。1V就基本充满,若用ESKY103充11V锂电,必须把截止电压调到12。3V以下(万用表量),因为误差实在太大。相信还有不少模友受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充电器只能充10C以下的电池

若不调低电压,10C也危险。

网友:
还是要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品质上有保证

网友C:
单体4.20V冲 20c到底行不行啊 要说不行好像没有理论依椐.是不是大家的表都有问题 测量4.15V的时候其实已经是4.20v了?

网友C:
我的一块ele 20c 前段时间就莫名其妙的完蛋了一块 也不知道是该电池的特别骄气还是20C的通病,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体4.20V冲 20c到底行不行啊 要说不行好像没有理论依椐.是不是大家的表都有问题 测量4.15V的时候其实已经是4.20v了?

呆呆啊!我只能说凭我的感觉肯定没问题,不过没有科学根据,毕竟不是权威的电池专家,
我只能说大部分模友在量电压时,会有较大误差,我个人认为这是导致电池寿命短的
重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块ele 20c 前段时间就莫名其妙的完蛋了一块 也不知道是该电池的特别骄气还是20C的通病,怕了

绝对不是20C的通病,但也不能排除个别的劣质电池,我们这有个玩电直的朋友,用
的一款韩国充电器,冲11V1700的20C电池已经100多个循环,电池性能基本没变,而且每次充电都到12。6V(充电提示音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充电器只能充10C以下的电池

除了鹰王外还有人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发现10C以下也有问题,原配的拉马电池应该就是10C或以下的,但是我的从来没有过放过,充电也是到灯闪就行,结果感觉也是不行了,原来可以飞10分钟左右,现在基本4分之以内!
我的15C1000MAH的刚买的时候飞拉马很轻松,充过几次以后根本飞不起来了,幸好飞别的还可以,我现在没有别的平衡充电器了,以后换回以前的直接充电流输出口的那种充电器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事,不过我以前一直用这种从来还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C:
感觉我们玩3D固定翼的没必要弄到20c 我用12c就觉得很爽了 1300 11V是重了点 有800-1000的最理想 可惜这种规格的12c难找 现在到处都是20c的在卖 1000ma的就94g了和1300 的12c一样重 容量小,重,了不说那个骄气真是..,又跑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我们玩3D固定翼的没必要弄到20c 我用12c就觉得很爽了 1300 11V是重了点 有800-1000的最理想 可惜这种规格的12c难找 现在到处都是20c的在卖 1000ma的就94g了和1300 的12c一样重 容量小,重,了不说那个骄气真是. ...

呵呵,是啊。我用的20C都是些大容量的,主要飞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D:
我觉得1600或以下的应该很不错,我还记得有前辈说过,容量小的越接近实际的放电C数,至于放电C数的选择,我觉得要是同样的容量,10C的和15C的价钱不超过20元重量不超过20克,我想选择15C的应该还是不错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1600或以下的应该很不错,我还记得有前辈说过,容量小的越接近实际的放电C数,至于放电C数的选择,我觉得要是同样的容量,10C的和15C的价钱不超过20元重量不超过20克,我想选择15C的应该 ...

136兄,你的103可以用啊,把电压调低些就OK了,不过一定要量准哦。

网友:
~~~~

晕啊~~我才买了一个103。。。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体4.20V冲 20c到底行不行啊 要说不行好像没有理论依椐.是不是大家的表都有问题 测量4.15V的时候其实已经是4.20v了?

呆呆啊!我只能说凭我的感觉肯定没问题,不过没有科学根据,毕竟不是权威的电池专家,
我只能说大部分模友在量电压时,会有较大误差,我个人认为这是导致电池寿命短的
重要原因。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看了若干篇较为正式地介绍锂聚电池的文章,都是说单体可以冲到4.20V。我又在rcgroup上的电池和充电器专栏转了大半天,也没有发现大家分享将单体电池只冲到4.1xV的经验。

另外,看看我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值得讨论:我看了若干篇较为正式地介绍锂聚电池的文章,都是说单体可以冲到4.20V。我又在rcgroup上的电池和充电器专栏转了大半天,也没有发现大家分享将单体电池只冲到4.1xV的经验。

另外,看看 ...

其实啊,所有的锂电池单体都可以工作在3-4.2V之间,但关键的是,许多廉价的充电器充15C以上电池时会充到4.2+0.05-0.08V,所以对于高C电池将截止电压调低0.05-0.08V,对于延长电池使用次数是有益的,虽然牺牲了几分钟的续航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啊,所有的锂电池单体都可以工作在3-4.2V之间,但关键的是,许多廉价的充电器充15C以上电池时会充到4.2+0.05-0.08V,所以对于高C电池将截止电压调低0.05-0.08V,对于延长电池使用次数是有益的,虽然牺牲了几分钟的 ...

几分钟?说得轻巧!很多飞机也就能飞10分钟左右。这少飞的几分钟就相当于少飞30%-40%。

网友:
而且,你没法在线准确测到截止电压,所以,调低截止电压是最安全之举,也是明智之举,除非你永远让电池工作在60%的满负载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几分钟?说得轻巧!很多飞机也就能飞10分钟左右。这少飞的几分钟就相当于少飞30%-40%。

那您就让你的电池的循环次数做80%的折扣吧,100个循环的电池,最后只能做20个循环来满足您30%-40%的续航时间吧.

楼主:
主要还是要准确测出截止电压,不能用普通万用表简单量下。用比较好点的充电器,全程显示充电数据,截止电压很准确,精确到0。001V,普通充电器无法做到。当充满12。6V时,用普通万用表量下,也只有12。4V左右。

网友:
我很赞同鹰王的说法,其实LI-PO电池主要的放电区间是在3.8-4.0V这个区段的,这样的使用方法是可以接受的
我现在充电就只到4.15V,对于飞行的时间感觉并不是很明显,我现在20C1000MA的电池上28040+9050浆,吊7-8分钟后动力仍然可以全油的时候爬升.现在使用了近20个循环了,电池动力仍然感觉和新的没有大的差别,看来电压低一点,对寿命的影响还是很关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您就让你的电池的循环次数做80%的折扣吧,100个循环的电池,最后只能做20个循环来满足您30%-40%的续航时间吧.

我可以随时立即接受鹰王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只要有原始的信息来源可以支持他的说法。

从我读到的信息来看,影响电池寿命的主要因素是充放电电流和放电截止电压。而充电截止电压往往是在述及锂电安全性时才被提到。rcuniverse.com上有人报告说在大电流放电情况下用过452个循环的例子,从回帖情况来看,很多人也有过使用锂电两年以上,冲放几百次的经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这些人说他们的锂电长寿的秘密就是使用较低的充电截止电压。

在我们红色长城之外的维基百科(英文版)说,近年来,有制造商制造出可循环使用500次以上的锂聚,其中特别提供了三洋的链接http://www.sanyo.com/batteries/lithpol.cfm, 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锂聚不应该那么短命。

网友F:
我的数字万用表,当内电池电压不足时,测量电压的误差极大,RD6000上显示的11.2V,用数字表测来达13.2V。
估计是数字万用表的基准电压不准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数字万用表,当内电池电压不足时,测量电压的误差极大,RD6000上显示的11.2V,用数字表测来达13.2V。
估计是数字万用表的基准电压不准所致。

会不会是因为你的RD6000与你的数字表是不同的负载的缘故?

网友G:
以前的锂电的充电截止电压好象都是4.2V,日本精工和美国的那家忘了叫什么的充电芯片老大的带有基准电压的充电控制芯片都设计为4.2V,到了两三年前由于有些锂聚电池用了配方,电压应为4.1V的,芯片就有了4.1和4.2的选择,所以说不是没有4.1V设计的电池的,而且一再强调选错4.2V的后果非常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的锂电的充电截止电压好象都是4.2V,日本精工和美国的那家忘了叫什么的充电芯片老大的带有基准电压的充电控制芯片都设计为4.2V,到了两三年前由于有些锂聚电池用了配方,电压应为4.1V的,芯片就有了4.1和4.2的选 ...

我看到的文章都是说4.1V是锂离子电池的标准电压,
                  4.2xxxV是锂聚合物电池的标准电压。

还没有看到过例外的情况。

网友:
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比较好的充电器呢?

网友:
首先是电池本身质量的保证,然后是对电池的初次使用前的保养,更重要的是正常的使用,所有技术资料上电池的指标都是在理想的工况中工作,但是,航模的工作工况是最伪劣最极限的,绝对不亚于航天飞机,所以除专业航模资料外的资料上的数据是无法应用到航模上的,也就是说没有指导意义,只有亲自实践的试验结果才是最可信的.但是如果您宁愿贪图那几分钟的空中快感而过充过放导致损失80%的使用循环次数者例外.

网友:
我的表是30多的

引用 网友A:
玩这种需要精确测量的东东,还是买一快好的四位半表吧!
十几块的数字表最好别用!

凑合着用的

网友H:
我考吖,我的电表也是这种吖,老B哥,咋办吖

网友I:
家里2块表,量同一块电池读数不一样,就没用,买了一个军品级的15V电压表,还行。

网友J:
我的E-SKY 103A 充7.2V时截止电压一个是4.25V一个是4.15V这对吗?咋调啊?

网友K(2006-09-19):
日 我是新手 宝宝推荐并卖了我这这种充电器 到现在都不敢用啊 就是看到了论坛里这些人发得这么多的帖子都说这E-SKY 103A的充电器不好!

网友L:
把那破充电器扔掉吧!!搞多两块电池你都可以买D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