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V2损失概要

楼主(2006-05-08):
昨天炸机,估损的时候把配件图上的所有零件对着雷虎的报价单都标上了价格,省得以后每个再查单价。后来又把能组装成一架新机的所有配件的价格加了起来!不加不知道!除了发动机全套散件的价格是6500多点!我们能拿到的价格约为5K多点,而整套套件的到手价格约为2200。所以个人感觉如果机体损失超过1000的话,还不如买套散件了!

网友:
你直接到雷虎公司买啊???价格便宜么

网友A:
雷虎的机器怎样才可以摔坏个1000块原装件?
如果要1000块雷虎原装件才可以修好台飞机,也很应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虎的机器怎样才可以摔坏个1000块原装件?
如果要1000块雷虎原装件才可以修好台飞机,也很应该换了!

排气管364,尾管65,起落架96,大齿63,皮带146,大桨(算原装木桨)176,主轴29,横轴40,其它连杆球头就不算了,尾撑杆敲直了再用,这样就快到1K了

网友:
大桨用90一付的吧

楼主:
90的大桨哪里卖?敢放心飞3D?

网友:
看样子损失很严重。同情

网友B:
你的是50v2嗎 ?這麼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排气管364,尾管65,起落架96,大齿63,皮带146,大桨(算原装木桨)176,主轴29,横轴40,其它连杆球头就不算了,尾撑杆敲直了再用,这样就快到1K了

最贵的那几样,雷虎件可以说根本没有性价比,如果排气管坏了,364的价格你还会愿意选择雷虎的管还是加一点钱换funtech或者Youngblood的?176的木桨跟250的玻纤。你又会怎样选择呢?
算我直言,买套件修理飞机很不明智;
炸机一定会坏的东西都不外乎,大桨,尾管,主轴,横轴,平衡杆,脚架。一套套件里面有多少件这样的东西?不见得每次都买一套飞机来修吧!
有很多配件根本就不会用到,例如:90%的轴承都用不上。
世界上的所有商品全套配件的价格都比整机贵,只是一种商业方式(好像epson亏本卖打印机,sony亏本卖PS2,为了什么?就是为他们的配套设备),作为消费者我们根本没有的选择,只有选择便宜的OEM,或者昂贵的升级件!

网友:
心里平衡了很多啊。嘿嘿

网友:
雷虎能摔成这样……没话说。
呵呵偶是飞开洗萝卜机器的,雷虎能摔出过千比较牛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贵的那几样,雷虎件可以说根本没有性价比,如果排气管坏了,364的价格你还会愿意选择雷虎的管还是加一点钱换funtech或者Youngblood的?176的木桨跟250的玻纤。你又会怎样选择呢?
算我直言,买套件修理飞机 ...

其实主要是全部按散件来买的话价格实在太高,而且炸机后很多塑料件都有隐损,我的意思并不是没次都拿新的来换,只是小炸几次后发生比较严重的炸机事故,当次损失够上千的话还不如买新的修起来,老的当配件合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50v2嗎 ?這麼貴

是SE的!看配件基本和V2差不多